会修万用表的兄弟来帮下忙

楼主(2007-10-27):
我这有块新表(屏上的保护膜还没撕了)
是朋友给的,当时不知道那个新手用时给烧了
这两天也没什么生意,就拿出这些以前没时间搞的东东

表的情况是,装旧电池,有数显,测电压误差很大,比如主板用的3V电池,其实测量也就2.7到2.8V左右
可是他能测到3.77V,交流一样,电阻档也不准.而且低电量报警.
当换上新电池后,屏上直接显示1.感觉就是超程了,就电阻挡可以显示,200欧档会显示30欧的内阻.
主要的IClm324N还有两个TL062CP,
还有一个CD4011BE,还有就是黑胶封装的一个IC没看到型号
前面那几个IC也都拆下来量过了,正常,即使不装也会是上面的情况,会不会是那个主控IC坏了??
主要是看重这个表上的温度检测,因我现在已经有两块数字表了,不想为这个单一功能再买块表.
有会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

网友:
注意一下电流档或电阻档相关的电阻有烧断的没有。

网友:
板上有个可调,你可以调一下看,能不能调准量程

网友:
谢谢张老和科睿电子
检查了还是不行
现在先不管量程准不准了
主要是装新电池后,屏上就显示1,所有档位都是这样
现在割线测量了,最后确定问题到底出在那
搞的头晕晕
明天再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