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接把坏显存取下显卡还能用吗?

楼主(2007-10-27):
我的显卡坏了,如果直接把坏显存取下而不换上好显存,这块显卡还能用吗?
会缺色还是位宽不够还是只是少点显存而已?
显卡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啊! 请知道的兄弟们赐教一下啊

网友:
应该还能用不过没试过,试下不就知道了吗?
试过后公布一下,谢谢咯

网友:
刚才我试了一下,把其中一半显存都用烙铁拖了一下,结果把这四个拖坏了,只剩32M显存了。容量是原来的一半,但问题并没有解决,仍然花屏。估计是把有问题的显存看错了。但至少证明了一件事:取下一部分显存显卡只是容量减少,但仍然能开机。

网友:
楼上这位兄弟的经验不错啊 ! 顶!

网友:
我也实施, 报告后续上

网友:
似乎是不可能....

网友:
不知道拆下显存会不会引起花屏的问题 而无法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