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DOS下刷BIOS

楼主(2007-10-28):
能不能教下我怎么在DOS下把好的BIOS资料备份下来,然后用热插拔的方法再给其它的BIOS刷程序.打什么命令呢?赐教!

网友:
得看你要备份的那种类型的BIOS,有AMI和AWARD的,BIOS的型号不同,所用的程序也不一样,有AMIFLASH,AWDFLASH的,论坛上都有,你查一下吧,

网友:
胆大心细什么都学得会啦~!

网友:
要用到相同BIOS的刷写程序,使用软盘保存,所以要有软驱

网友:
感谢大家热心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