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的杂牌液晶白屏!

楼主(2007-10-28):
用户送修一台15的杂牌液晶显示器,开机瞬间有图象,之后马上白屏!听用户说是摔坏的,打开检查又看不到摔坏的痕迹,排线也没松!
请高人指点一下!是否屏坏!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换个高压条看看啊.

网友:
可能是排线脱焊了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有开焊的地方,你最要先用代用板点一下屏。确定一下是屏还是主板,

网友:
白屏是屏供电的问题,重点查屏线是否接触良好,测一下屏上有没有+5V或+3.3V供电。

网友A:
对测一下,屏线上是否有3.3V或5V. 还有就是屏电路板上的保险是否正常.

网友:
谢谢,这些资料对我很有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