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数字读出示波器(100M) YB4365

楼主(2007-10-28):
CRT数字读出示波器(100M) YB4365,本人想买台用!请朋友参考一下!

仪器名称:CRT数字读出示波器(100M)
仪器型号:YB4365
仪器类别:模拟示波器
仪器厂商:江苏绿扬
CRT数字读出示波器(100M) YB4365介绍
市场售价:8100
主要特点

屏幕显示设定状态:扫描速度、延迟扫描的延迟时间、非校准状态、垂直灵敏度等参数,均可在示波管屏幕以字符形式显示,简化了测试操作设定状态的确定过程。
测量数据的显示:具有光标卡尺线,可以对光标线之间的电压(DV)、光标线之间的时间(DT)、光标线之间的频率(1/DT)等参数进行测量。避免对信号波形目测、计算换算等的人工操作造成的误差。
自动扫描速度设定功能:可自动设定最佳扫描速度(显示约2~5周期的信号波形),并跟随输入信号 自动设定扫描速度的设定值
频率计数器功能:可以测定A扫描触发信号的频率。
触发锁定功能:测试难于取得扫描同步的复杂脉冲序列时,在取得扫描同步的状态下启动触发锁
体积小,重量轻,功耗低,量程宽。
一、Y偏转系统

  YB4365 YB4365L
偏 转 系 数 2mV/div~5V/div 2mV/div~5V/div
1-2-5进制分十一档,±5% 1-2-5进制分十一档,±5%
偏转系数微调范围 微调比:≥2.5:1 微调比:≥2.5:1
频率响应:5mV/div DC~100MHz DC~60MHz
-3dB -3dB
2mV/div 档 DC~20MHz
DC~20MHz
-3dB -3dB
上升时间 5mV/div 3.5ns 6ns
带 宽 抑 制 约20MHz以上高频 约20MHz以上高频
上冲、阻尼(5mV/div) 5% 5%
延 迟 时 间 可观察上升边沿 可观察上升边沿
AC耦合频率下限 10Hz
10Hz
-3dB -3dB
输 入 电 阻 1MΩ
1MΩ
±5% ±5%
输 入 电 容 25pF 25pF
±5pF ±5pF
共 模 抑 制 比 不低于10:1 (20MHz)
不低于10:1
最高安全输入电压 400V(DC+ACpeak)≤1kHz 400V(DC+ACpeak)≤1kHz
2mV/div 17.5ns 17.5ns

二、X偏转系统

  YB4365 YB4365L
扫描系数:主扫描A 0.5S/div~50nS/div 0.5S/div~0.1μS/div
1-2-5进制分22档 ±5% 1-2-5进制分21档 ±5%
延 迟 扫 描 B 50mS/div~50nS/div 50mS/div~0.1μS/div
1-2-5进制分19档 ±5% 1-2-5进制分18档 ±5%
扫 描 扩 展 倍 率 ×10 误差 ±10% ×10 误差 ±10%
扫 描 线 性 误 差 5% 5%
扩展后线性误差 15% 15%
扫 描 微 调 比 ≥2:1(1-2进档) ≥2:1(1-2进档)
≥2.5(2-5进档) ≥2.5(2-5进档)
延迟扫描晃动比 ≤1:10000 ≤1:10000
X 外 接 0.1V/div 1V/div(÷10) 0.1V/div 1V/div(÷10)
频 率 响 应: DC~2MHz -3dB DC~2MHz -3dB
相 位 差 <3° (DC~50kHz) <3° (DC~50kHz)

三、触发系统

  YB4365 YB4365L
内触发源选择 CH1或CH2 CH1或CH2
外触发: 输入电阻 1MΩ ±5% 1MΩ ±5%
输入电容 30pF ±5pF 30pF ±5pF
最高安全输入电压 400V(DC+Acpeak)≤1kHz 400V(DC+Acpeak)≤1kHz
内触发灵敏度:常 态 DC~20MHz 1div DC~20MHz 1div
自 动 20MHz~100MHz 1.5div 0MHz~60MHz1.5div
30Hz~100Hz 1.5div 30Hz~100Hz 1.5div
100Hz~20MHz 1div 100Hz~20MHz 1div
20MHz~100MHz 1.5div 20MHz~60MHz 1.5div
TV 1.5div 1.5div
外触发灵敏度 DC~20MHz 50mVp-p DC~20MHz 50mVp-p
20MHz~100MHz 150mVp-p 20MHz~60MHz 150mVp-p
TV 150mV 150mV
触发电平可调范围:自动 与触发信号响应 与触发信号响应
常态 ≥4div ≥4div

四、数字测量系统

  YB4365 YB4365L
频率测量范围 20Hz~100MHz 20Hz~60MHz
频率测量误差 频率范围 显示格式
20Hz≤f<100Hz 99.9Hz
100Hz≤f<1kHz 999.0Hz
1kHz≤f<10kHz 9.990kHz
100kHz≤f<1MHz 999.9kHz
1MHz≤f<10MHz 9.999MHz
10MHz≤f<100MHz 9.99MHz
光标读出: 电压差DV 4 位 数 显 二条水平光标线(V),有效范围±3div

五、Z轴系统

  YB4365 YB4365L
调辉极性 负电平加亮 负电平加亮
调辉灵敏度 TTL电平 TTL电平
调辉频率范围 DC~5MHz DC~5MHz
输入安全电压 30V(DC+ACpeak) ≤1kHz 30V(DC+ACpeak) ≤1kHz
输入电阻 约20kΩ 约20kΩ

网友:
不是很懂
顶你一下
不过这个价格真好~~~~~~

网友(2007-12-13):
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可以买一台很好的数字存储示波器了。性能可以更好,重量更轻还是彩色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