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条什么故障现象是SPD 坏啊?

楼主(2007-10-28):
内存条什么故障现象是SPD 坏啊? 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需要重写SPD信息?

网友:
点不亮,但检查无颗粒、小元件损坏,也没有断线虚焊等问题,可以重写SPD看是否能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想写就写,没有什么必要不必要的 ,关键要写得对啊

网友:
很多时候 在主板及其它设备正常 显示C1/C5/E1的时候 刷下SPD也可以的

网友:
谁有金士顿DDR400 SPD信息啊

网友:
spd的信息是什么呀,看来自己还得好好学习才行。

网友:
看来自己还得好好学习才行

网友:
SPD信息在那里写阿~~~~我还不知道SPD信息是什么呢~~~大家不要笑我阿~~我是一个新手~~~所以..............谢大家多多指教~~~~谢谢老师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