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845主板装驱动XP系统会待机

楼主(2007-10-28):
求助:遇一怪板
有一MSI-845E MAX(MS-6566E VER:2),装显卡驱动时黑屏,敲任意键,会显示待机画面,过几秒又显示登入画面,再进系统继续安装,又会出现黑屏-待机-登入,如此反复几次,驱动装完可正常使用,以为是BIOS问题,接上U盘准备拷BIOS资料到硬盘,故障以重现,只要拔下U盘,又可恢复正常
谁有遇到这故障的,大家帮帮忙,给个思路、经验

已刷过BIOS ,换过MS-5

待机画面如下:

网友:
换过安装盘试过没有?

网友:
估计是供电不足的问题,插上U盘导致的系统供电不足

网友:
我估计是系统有问题 重装试下。

网友:
换个好电源 找个PCI转USB卡试试

网友:
找个ghost版本的装一下看看

网友:
USB口是不是有短路的问题啊
打一下阻值看看

网友:
会不会是键盘的问题呢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一样一样的查吧~!主要还是系统多吧~!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,如果不行就是硬件的事了。

网友:
哎,我也有块这种故障的板啊,还没有解决。型号:MS-6575E。
之前是内存的供电烧了,换了以后不开机,没有3.3V,后来是一个小三极管坏了,搞好后装系统就这样了,一进系统就提示准备待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