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7纯平 求助

楼主(2007-10-28):
接修一台DELL17纯平有电源没高压,经检测二次电源IC12V供电短路。换上该IC马上又烧坏。不知为什么?
求助
DELL
供电短路

网友:
那就是IC的外部有短路的.量下不就知道了吗

网友:
像这样的事,烧的元件换上之前一般都要看一下是什么原因的,要不换上就还要烧的(除了偶然的因素外)一定要找出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