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ALEX3 K688 内存不过!!!!!

楼主(2007-10-28):
KALEX3  K688   该主板没有牌子,翻边全板找出这几个字母KALEX3  K688    .该扳子为绿色. 478针 CPU  独立显卡  AGP  插槽,  南桥 是 INTEL 小南桥    内存是 SD  DIMM     I/O   83627    BIOS 为  PHOENIXBIOS  000482140      . 该 主板  开机 能触发  诊断卡 显示 :   C0---C1-----C0----R7内存报警.  不过内存 ..  测试 SD  内存插槽的VCC 3.30 V   CLK  1.70V    ....  请教测试内存槽的时候还有什么关键测试点????  该主板 北桥 供电 时钟正常. D 线对地阻值是  1    A线对地短路.  内存槽右边有4个电阻没电压  上面均标着 102  , 主板上标着 R129 R124 R128 R125 其他排阻电压均为 1.75V
   高手请 赐教   该故障该如何解决????

网友:
测量内存的A线   D线,看有没开路  短路
其次是北桥坏

网友:
A线 D 线对地阻值都是1     ???? 是怎么个意思呢?

网友:
测AD线的上拉电压,正常应该是1。25V左右

网友:
测AD线的上拉电压 ?? 怎么测? 测哪个??   忒专业了,我不很明白.我好象是看到内存槽上有2个拉高电压.怎么测量? 是哪两个?? 有没有 DDR  SD 内存槽 引脚的定义图纸???/

网友:
内存最外边的小排阻的电压~!

网友:
用万用表20V直流档,一笔接地,一笔接内存槽旁的小排阻上测。

网友:
爱莫能助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上拉电压正常呢????

网友:
AD线电压是多少啊   我们一 般是擦哪个地方啊

网友:
AD 线电压???  D 线对地阻值是  1    A线对地短路.  内存槽右边有4个电阻没电压  上面均标着 102  , 主板上标着 R129 R124 R128 R125

网友:
晕死啊,82。83脚是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3。3V由NB提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