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挑显卡是怎么会事?

楼主(2007-10-28):
请教,一杂牌扳子,挑显卡是怎么会事?我换了6块显卡才认了一块。刚开始的故障是显卡点不亮,测后发现是显卡主芯片烧掉了,后就换显卡。请师兄们指教!谢谢!
芯片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更换AGP供电的MOS管

网友:
agp供电不好,或者电源不好

网友:
是的呀,AGP供电不正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换了试试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多谢老大了!我先试一试,看行不行。

网友:
多谢各位师兄的指教!

网友:
呵呵,問題好簡單回答也好簡單

网友:
原来是这么回事啊!学习到了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