装系统蓝屏,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原因

楼主(2007-10-28):
我有台机子蓝屏报错为0X0000007B,请教一下,是什么问题,内存是好的,硬盘也是好的,我在本机上装系统时报无法找到硬盘,但主机在启动是很清楚的看到主机找到了硬盘.主板是K8T.
硬盘

网友:
硬盘坏道问题所导致的

网友:
不是硬盘 就是内存 可先换内存一试。

网友:
换个GOST,或者驱动全部不安装,在试试

网友:
因上述回答我都已经用过,为了更明确我的问题所在,我现在将我的维护过程说一下,首先是用户说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蓝屏,于是,我开机,发现蓝屏,并报了上述错误代码,于是我认为是系统问题或是内存问题。于是我先清理内存的金手指,发现还是一样,接着我重装系统,先用GOST版,到了最后不能通过,于是我改用完全安装版。结果提示找不到硬盘,认为硬盘没上或是不通电。于是我认为是硬盘有问题,换个硬盘,并且改原来的串口为并口,开机,故障不变。于是我将原来的硬盘在其它机上装好,再装回,还是一样,于是我再认为是内存,更换内存后再试,故障不变。最后结论,主板有问题,等修。不知道是否正确。请指正。

网友:
是主板的问题 我碰到过类似的主板

网友:
有没有换过硬盘的数据线?不烦试试,不一定对

网友:
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格下, 挂回来做系统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检查那么多的项目,应该是主板的问题,换一块正常使用的主板试一下,我遇到过类似情况。

网友:
应该是主板的事,CUP供电不稳定

网友:
机器有没有超频,电源不稳也会出现类似问题,这种问题往往在DOS下能通过,而进WINDOWS系统时就会出问题

网友:
哈哈,我今天看到老师就修了一块和你一样故障的板,他的板是进系统不一会就蓝屏,不过后来系统都进不去就蓝屏,开始查了内存和硬盘都没问题,最后测内存槽电压,电压不时有跳变,最后查到一个电源芯片虚焊,焊接后,故障解除了

网友:
试下换个好点的电源,内存条
再试下换掉CPU供电部份的大功率电容,刷下BIOS

网友:
好麻烦哦....
测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不稳定??
测一下内存AD线对地值是不是一样的
测内存时钟复位

网友:
我也碰过这个问题 起动windows是蓝屏 不过后来我换了内存就不会了

网友:
如果是认硬件时蓝屏板带的网卡或声坏也有可能!!

网友:
那样说,出现7B这个代码,不就是说,一套机要全换过试了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..你用MHDD检测他硬盘有坏道没的也

网友:
大部分应该是内存供电不稳定吧 还有北桥会不会虚焊???

网友:
蓝屏一般是内存的问题,如果更换内存不行就是主板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