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-MF707A左右调不到边----求救---已修复

楼主(2007-10-28):
TCL-MF707A  CRT显示器,原来故障为加电无反映(指示灯不亮、黑屏)更换FBT后发现,左右调不到边,检测不到坏的元件,请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?
   首先感谢斑竹和诸位朋友的帮助,查资料找到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,调试完毕。显示器已经正常显示。

网友:
行幅控制电路或二次电源电路

网友:
二次电源电路或行反馈电路

网友:
包 参数 不一致   换一个

网友:
更换行偏转上的,行逆程电容,换大一点的

网友:
在1024x768下,亮度、几何正常,两边各差大约0.5CM。

网友:
没找到进入模式的办法,看了有个说明可进不去(菜单里没有ZOOM项)感谢提醒,找到了办法,可机器现在不在身边了。等明天看能否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