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尔特280U编程器

楼主(2007-10-28):
如果不知道某块板子的BIOS型号和版本,把这块BIOS插在280U上能否识别出型号和版本.因为在维修中经常碰见这种不知BIOS型号和版本的板子,若编程器能识别就可以下载相应的BIOS文件进行刷新.

网友:
不能!!!!!
那样智能的编程器还没有,,如果有的话,保守估计也要N万吧。

网友:
280U没有这个功能,我现在用的就是这,我还有个威龙的,可以自动识别芯片的型号

网友:
威龙如果能识别出板的型号我把它吃了!

网友:
要先分清楚是BIOS芯片型号还是BIOS程序版本,前者的话有些编程器是可以做到,但后者还没见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好意思,我说的是可以自动识别芯片的型号

网友:
可以自动识别芯片的

网友(2007-11-30):
只能识别芯片的型号  但有时也识别不了  主要人工来识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