奥美佳865主板插9550和5200显卡花屏!!!

楼主(2007-10-28):
奥美佳865主板插9550和5200显卡花屏,进桌面就花!!!插MX400和TNT2显卡就可以正常使用,请大家帮帮忙!!!谢了。。。
桌面

网友:
如果驱动没问题的话,应该是兼容性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没插好,多试几次看看。

网友:
865PE还是865G系列的啊?集成的你要注意看下的啊~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