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主板不知道怎么搞

楼主(2007-10-28):
今天搞了一块V星 NF2芯片的主板.   开机检测有一段字母.  经翻译后:说CPU检测不到风扇.是否关闭.  ....看到这样子.我想是IO问题了.但换了不行.再刷BIOS.还是不行.......高手们请问.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故障

网友:
换个我扇试试看,试了没有

网友:
换风扇!最好是AMD原包的来作测试。

网友:
啊?风扇转得没什么问题.那倒没有换过.那就马上去换个风扇试试.谢谢指教.

网友:
我的电脑主板用的是华硕的,有一次也出现你说的那现象,后来我把风扇转180度装上竟然好了,你可以试一下.

网友:
精彩

又让我学了一招希望在有好的

网友:
有的主板会出现这种现像,你把主板上没有接风扇的接口关些看下.什么SYS的~!

网友:
先换风扇,看看侦测电路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晕..换了个462原装风扇还是不行.那侦测电路不太会量啊.问题深入了点了.还有什么方法.大虾们还有什么主意

网友:
把风扇接口插到标CPU的那接口上试试

网友:
那插头.能插的插座都试过了.还是这样.郁闷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ATXP1引角很多的那种,这芯片换了试试还有个ATTP1八角

网友:
整个主板都没有这类的小东东

网友:
我搞过一个~!换风扇搞定

网友:
你把BIOS的那个CPU检测风扇的那个关了就好了     风扇是要转的是不是

网友:
风扇监控脚的电压 对不对,一般是5V左右.

网友:
在COMS里设置下就可以了.

网友:
coms里有设置。。关了就没问题了。。

网友:
进BIOS关了风扇侦测。

网友:
呵呵.成功了.关了就OK了.谢谢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