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行幅,场幅跟着动

楼主(2007-10-28):
A0Z 17"纯平显示器,刚到的时候是行管坏,行管型号是2527AX,换的是同一型号的,换完后刚点一会就烫手,调行幅的时候场幅跟着动,就和缩放差不多,同时亮度也有点变化,,在1024*768,刷新率60.测B+电压为90伏,行幅调整管C极是9V,行管B极是-0.2V,行激励B极为0.7V,行激励的元件测过都好的,电容也替换过,逆程电容也换过,阻尼也换过,S校正电容也换过,二次开关管换过,高压包也换了,到现在有点迷糊了,只能请高手指教了!!!!!先谢谢大家!!!真晕了我@!!!

网友:
行幅调整管型号是TIP122吗?这个管子的C极应该比9V高的,问题就在这一步.
可以把二次电源管IRF630撤除,测量一下行电流,300毫安左右.

网友:
今天我又量了一次,在行幅最宽的时候是22V,最窄的时候是7V左右,我把二次电源管IRF630撤除了,量行电流是180毫安左右,正常吗?完了怎么处理呢????

网友:
按键,全部换掉吧,有时候,复杂的问题,要简单化,要不行,换个空的存贮芯片试下

网友:
~~~听好了~~~把二次升压后的滤波电容换了,应该是容量变小了,行供电电源与二次电源互相调制的结果,加退耦就OK了~

网友:
这个是高压不稳定的现象嘛,
两条思路,1:是二次升压不稳定,你调节的时候观看二次电压是否不稳?如是那还是二次升压电路问题.
2:是行脉冲反馈电路问题.造成高压不稳定.通常是高压包某脚出来的反馈元件,如电容等故障

网友:
唉!!!  没鼓捣出来,今天客户拿走了,郁闷啊!!!不过还是谢谢楼上的几位师傅了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