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07-10-28):
最近接修一台IBM T21

网友:
什么啊????故障现象说下啊

网友:

最近接修一台IBM T21的本本,开机有一个"锁"的符号,切光标闪动,我输入7位码,光标就没有了.就再业动不了了,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呀.

网友:
给你说下通病你对下吧
长坏的是ADP3421和3410还有CPU供电芯片开机闪下就灭了
有的是内存槽爱虚焊

网友:
换密码芯片吧   准备0175报错工具解密狗

网友:
先拿下CMOS电池   短接下座   然后看看

网友:
插上解密狗也一样呀,没有用的,我试过,切换了24RF08呀

网友:
换过还不好使?换了之后出现0175报错了么?

网友:
没有,就是先报错时间和日期,后又加"锁"了,CMOS电池也放电了

网友:
你换个空的24RF08一般会出现0175报错,你把解密狗和0175报错软盘插上开机让输入22位码之后估计会解决 如果还部行就不知道了  不行就刷BIOS吧

网友:
都刷过BIOS了呀,依然如故.

网友:
你电池放电了是要出现时间报错的  那不要紧

网友:
这个我知道,但是他就是提示要输入6位密码呀.我想能破解着密码,问题就解决了呀.

网友:
那就不知道了   不好意思  找个高手进来问问吧

网友:
那谢谢你了,只有再问问别人了.

网友:
找个新的24换上看看

网友:
IBM T21已修好

从本网站下栽的解密软件,后解开的.谢谢斑竹的辛勤劳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