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装不了系统

楼主(2007-10-28):
一杂牌845主板在克完系统后重启就停在WINXP画面哪里进不到桌面怎么办啊(内存\硬盘\CPU都是好的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换个系统盘,不要克隆的.

网友:
换一个IDE接口试一下 不行再换操作系统版本试一试 如不行IDE接口坏了

网友:
硬盘都换过了,还是不得,

网友:
有很多可能性  如确定内存  硬盘  主板没有问题的话  换个CPU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