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主板(急.急)

楼主(2007-10-28):
现有一快磐正754主板EP-8HDAIP 故障现象:第一客户那来说开不了机,试了一下插上ATX电源后就自动通电,通电检测卡RST灯常亮.从pw_ON可以关机.但在插上ATX电源又自动通电.测CPU无主拱电.电源管理芯片是 SC2643VXTS.现在没这个配件换.不知有没有其它问题会引起没有主供电. 谢拉

网友:
觉得应该先修开机电路,通电自动触发,是不是开机电路中有短路的呢
修好后分享下啊

网友:
这有90%不是修VCORE电压,自动通电无CPU电压先量板上其他电压是否正常.

网友:
现在的问题已经不会自动通电了 就是没有VCORE电压没复位

网友:
优先考虑自动触发的问题!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现在能开机拉。 只是没有CPU的电压啊还是通点就自动来电啊?
如果自动来电就是开机有问题撒你要把那个处理好在说CPU电压啊

网友:
SC2643VXTS
测量一下VID信号
就是10---14 PIN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