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显示器模糊!~

楼主(2007-10-28):
今天显示器模糊,正好过来一位显示器高手!给调了调里面的螺丝,结果效果很好!
显示器模糊

网友:
把后边的高压包的两个旋钮调整下 就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治标不治本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最好的方法,
把高压包换新!
以绝后患.

网友:
调过之后寿命要减的,换是 最理想的

网友:
是的,把后边的高压包后面的聚焦级旋钮调整下 就可以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