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主板诊断卡无任何代码的问题

楼主(2007-10-28):
问个老问题,有时碰到诊断卡插到不能开机的有问题的主板上,无任何代码,电源灯正常.就是数码管无任何显示,这种现象,好象书上还有说明上都没有解释.具体的故障定位在CPU\主板\复位还是供电部份?请老师给个解答?

网友:
我也老碰到在个问题,听别人说是CPU的问题,可我不会检查。我 也想知道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提得好,我帮你顶一下。希望有知道的给大家解释一下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不亮,但是IRDY灯是一定会亮,看这个灯就行了

网友:
碰到这问题,有可能是卡的兼容性不太好。我一般都备不同的两个,要不就是没供电。。

网友:
一般不走代码是因为无信号走过那最开始要高清楚这个信号的流程
我记得是从CPU---BIOS---南桥---北桥------CPU-----北桥----显卡
最开始就没代码不是CPU就是BIOS了
首先查的就是这两个
先看工作条件
在看是否虚焊,
最后看是否坏掉!

网友:
时钟信号正常吗?没有时钟也不跑码的。先查CPU主供电,再看时钟。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样子,时钟信号 CPU供电也正常就是没代码

网友:
是啊 我现在也有块板子是这样的,时钟信号 CPU供电也正常就是没代码,看来要查查CPU数据总线了

网友:
原来大家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。我有快板子也是。CPU,时钟振晶,BIOS都是好的。就是卡不显

网友:
还是请飞翔老师或孙老师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吧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..也有可能是电源坏拉

网友:
先查一下给PCI槽供电管。其它我就不知了,我很菜。

网友:
各位大哥,我相信你们用的卡还是那种那大的卡吧,哎,过时了,再说了,我们修板的时候从来不看代码的.只看那几个灯的情况!!!嘿嘿,汗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碰到过很多,DEBUG卡的问题

网友:
是不是哟,我的卡可能是80RMB买的俄罗斯的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貌是我买到假的了?

网友:
貌似只要出点问题就没有这个信号哦,比如,没有时钟啦,没有复位啦,CPU不跑啦,都好像会出现这个问题`~哈`~~~

网友:
一人一种答案。有没有人站出来总结一下呢??

网友:
希望那位老师能具体的总结一下.谢谢!

网友:
我的诊断卡,更是离浦代码全是乱七八糟跟说明书都不一样.

网友:
期待,那位老师给具体的总结一下.谢谢!

网友:
我用DELL卡从来没有遇到不显示代码的情况,个人觉得还是卡的原因,有时可以换个插槽试试!要跑码CPU就得正常工作。如果遇到卡不显示的情况下就上一个喇叭听有没有报警声来判断CPU有没有工作!

网友:
很多时候是卡的问题但不是说卡坏了 就好象有的不兼容似的 机子都正常启动到桌面了 还不显示任何东西的卡我也见过 可是有的板子还用这个卡 就显示 搞不太懂为什么

网友:
期待,那位老师能总结一下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