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算机主机重启后显示器非要开关一两次才能显示

楼主(2007-10-28):
显示器能够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,就是每过一两个小时显示器要闪一下,严重时黑一下屏然后又恢复正常状态。如果计算机关机或是重新启动,显示器则没有反应,显示器指示灯显示是正常的,高压也产生了,可就是看不到图像,非要开关一下显示器图像才出来。这是什么原因?
        还有,显示器线的接口4针、9针、11针针脚没有会不会造成显示器严重偏蓝色(手里有一台显示器严重偏色,想修理,看到显示器线缺了三个针脚,怀疑是不是它们造成的)

网友:
不是很懂显示器..不好意思..

修不来主板 -5 骗分帖

网友:
第一显示器VGA头缺针乡你说的4、9、11)是正常的VGA头共是15针有的机器用10针有的是11针
第二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建议你换MCU或刷数据试试

网友:
估计应该是高压板或显示器主板有电容漏电或者失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