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新问题!高手请进!

楼主(2007-10-28):
sharp benius desktop 一体机 ,p3 、128M、40G 、1.44M软驱、坏cd光驱(已拔出)

问题,杀毒以后不能进系统,因为没有光驱引导,使用软盘操作时误将硬盘重新分区,导致原D盘下ghost备份丢失。

拆下硬盘,挂在另一台式机上,进行和数据恢复,然后分区格式化,再接回一体机时无法找到硬盘。

该机只有一条ide接口,(另光驱接口为笔记本式50pin的)
在唯一的ide上单独接驳光驱,则可以使用光盘引导,而插上硬盘就停在ide侦测那里。

该机硬盘挂在别的机上可进入系统,拿另外的硬盘在一体机上却一样停止。

尝试过跳主从线、换ide线,设置bios,都不能解决问题,特来此求解!!

还有,这款机bios程序找不到,几乎要废了,请大家想想办法!!

网友:
你的硬盘设置过没的..上次遇到过一块INTEL的主板是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根硬盘线,试试看,别外看一下,接口线的针有没有变型,否则就是接口电路、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挂到别机器上在重格一下估计应该能好我遇到过

网友:
高难度啊    不知道哦
哪里知道说一 下哈

网友:
结案!!!!!!!!!!!

谢谢回答!今天捉摸透了!!

是老主板不支持大硬盘,我随便找了一个咔嗒响的小硬盘,也能从bios中找到,
然后我将硬盘挂在别的机上分区,跳成限制容量。

将sys c:传一个启动文件到启动盘

将ghost镜像和ghost程序copy到d盘,接驳好以后,几下就勾好了,一看硬盘容量,还是40G。

再次谢谢各位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