康柏N410C本本主板问题,求救!!

楼主(2007-10-28):
一块康柏N410C本本主板,能正常使用电源,拨掉电源使用电池,四五秒钟就自动关机(电池是正常的),单用电池开机也是如此,另电池能正常充电。
现已更换电源IC LM2601 MAX1632无效,请教各位达人,到底啥地方出现问题?
急啊!
掉电

网友:
肯定是电池放电电路的问题了 拆开之后查放电电路
估计不是电容就是有短路
电源供电正常说明后级电路没问题的待机也没问题
1632也不用换

网友:
楼上的能说详细点儿?拆下来量了半天,没啥地方有问题。电压都正常。先谢过!

网友:
看到可疑的电容就拿下 呵呵

网友(2007-12-24):
你机上有个电源板吧你给1。8V电感后面的那个电容给换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