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故障

楼主(2007-10-28):
我的是华硕865P4P800的主板,开始我用C2。0的CPU试,正常。用10分钟左右,烟了。
我把那个烟的管子换了,管子是D90NH的,我换的是80N03的。换了后,上CPU试无复位,量CPU供电管无电压,请问下各位师父下一步查那里呀。

网友:
你烧的是哪的管?如果是给CPU供电的。开机量下场管G极有没有电压,如果没有换电源管理芯片吧。

网友:
场管无电压,下一步要查电源驱动IC

网友:
经场管供电的12V(场管D)是否有电压。。。。。?

网友:
情况不秒,有可能桥坏.对地先测下主供电数值

网友:
先谢谢了,我的QQ243884757。明天查量好了,再向你们请教。

网友:
我量得12V管子对地正常556,电压12V,它的另两只脚的电压都是0.52V,给CPU供电的管子对地84,电压0.52V,另两只脚无电压.

网友:
电源芯片ADP3418的8脚和12V管子控制脚相连,,4脚和CPU供电管控制脚相连..7脚连CPU供电..

网友:
CPU供电脚与ADP3180的21.22.23三个脚相连,

网友:
把并联的几个管子都换了再考虑电管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