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这个管子用什么代换?

楼主(2007-10-28):
手里有块板子,北桥供电管RC1585M特别热,而且不开机,求助用什么管子能够代换呢?

网友:
RC1585m是一个三端稳压
可以用主板上的APL1581代换
APL1581为双输入低压降稳压IC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权限不够,不可以下载和察看附件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