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帮

楼主(2007-10-28):
本人今天拿到一块联冠845PE的板子(金黄色的大板)在北桥下面有个AS2850的管子好象坏了,可找了半天都没资料,手上也没有一样的替换,请各位高手提示一下用别的什么型号能代替哦

网友:
是三端稳压器

网友:
用1084换下试试.........

网友:
站长的意思用LM1084去替换吗?本人是新手,希望能高手指点哦,谢谢

网友:
恩,换前先看看那管子在板上右边引角是不是接供电的如3.3V 或5V,你开机量一下.

网友:
哦,明白一个大楷了,谢谢站长哦

网友:
呵呵多多交流.......

网友:
站长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有一 边4只脚都是通的那种管只啊
看到接我一 个答案哈谢谢拉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