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70,开机LOGO标志有闪烁,发虚的现象

楼主(2007-10-28):
联想K70,开机LOGO标志有闪烁,发虚的现象,进系统自动重起或者死机,集成显卡,按着NB,也没有什么变化,加焊过内存槽,也换过内存,准备做NB了,不知道如何?请大伙说说看法。
[
]
显卡

网友:
不知道,自己用风枪加焊一下怎么样,没有操作过,做BGA要找别人,花不少大洋的

网友:
先自己试下,你在桥中间核心上加点助焊膏.然后用风枪试下

网友:
呵呵,用Goot焊膏不知道如何,核心是加不上,只有从侧面加,再一个是风枪吹的时间长短,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恰当,也担心试不亮了,要换桥的,那样,费用会更高哦

网友:
弄个大功率大风量的风枪如龙威的
先用小风枪把焊膏沿桥逢吹进去,然后用大风枪对着桥吹看到周边器件锡容了 就说明快了
用镊子轻触桥角,如能动了在轻推桥边,四边都要推下,之后停止加热直到冷却试试看!

网友:
呵呵,不错的做法,谢谢指点,但不敢冒险,只好找人做BGA了,听同行说,此种机型做BGA也不太好,容易不亮机,最终建议换板,但这种板子不好找,稀少嘛价格就高哦,所以风枪做就暂停了,等做后再说吧

网友(2007-11-29):
刚刚修完一块类似情形,有时挡C1有时可进BIOS有时画面有线条后当机…….最后是清北桥解决^^

网友:
你行换个屏和屏线:再外接下看看是否正常:一般都是北桥脱焊造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