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

楼主(2007-10-29):
有台14的液晶显示器!!开机有很多很小的彩色竖线闪2秒钟左右就没啦!高压板和灯管没事(屏还是亮的)!是屏坏了吗??谁知道??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是屏线的问题,查查驱动板上到屏上的那亘线,是不是接触不好

网友:
这种只能用代用板点一下屏看看,说不准啊。主板和屏坏都可能出现这样。还有楼上说的。屏线接触不良或屏接口开焊也这样, 你查查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