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看电影会南屏

楼主(2007-10-29):
一台机子开机看30分钟左右电影就南屏  换过显卡 换过内存  都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你肯定了板子的问题吗???       (主板认真的检查,散热,等)
硬盘呢???

网友:
显卡的风扇还转不转???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,有些电源时间长了老化了。

网友:
很可能是电源的问题,先换个电源试一下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就不是怎么好回答了,因为没有何测试过程,比如,显卡,主板,内存,CPU和硬盘,哪个环节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应该是散热的问题吧  不是很肯定

网友:
打游戏  或听MP3或者运行一般的软件会不会蓝屏  把故障描述得清晰一些  自己再多测试一下  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回答

网友:
会不会是播放器的问题啊

网友:
硬件加速关了看看呢。

网友:
估计是散热问题,CPU、显卡、南桥。。。

网友:
换硬盘  换显卡  换内存  都试过了都会蓝屏  就换电源没试过

网友:
嘿嘿 我觉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了!!!你查查其他设备先

网友:
"主板看电影会南屏"
各位是觉得坛里太多错别字了?

网友:
1首先换个系统不行在2换个电源功率不足3看看那个部分煽热不好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!!东西都试完了 最后确定是cpu的 问题的你换cpu试一试亚

网友:
这都搞不定,还是换主板吧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  是南桥过热  后来加了块散热片就不会了

网友:
其实有的主板设计有问题的也会蓝屏的,大家多注意一些。

网友:
这可不太一定,有可能是系统,病毒
散热,内存,显卡,主板都有可能啊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太多了。。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。/。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