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测试仪的电路及元件参数

楼主(2007-10-29):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研究。

网友:
恩,资料很好。
曾经在世纪之星的总代销售点看到过用。
当时好像就是看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张老师,经常修电源,修好后用两块硬盘和两个光驱当负载测试,有这个好多了

网友:
不错,原来用的是纯电阻负载,我一直以为用的是电子负载呢。谢谢了。有空了仿制一个玩玩。

网友:
已经按张老提供的图纸,制作了一个,测修好的电源真不错如果那位制作,最好加一档(再家一个开关)为150W/200W/250W。有的电源150W感觉功率小的(测接近输出的最大额定电流)。如金河田335电源12V10A,150W时7.5A,与10A相差4/1,250W时12.2A又大了2.2A此时电源内变压器有过载的响声,加一档接近200W就方便多了。

网友:
再说一说所用的材料
1、金河田旧海象电源一个。将线路板上的元器件全部拆掉仅用那个最大的肖特基双整流二极管(带散热片)
2、10W水泥电阻(5.1X5,1.5X4,1X4)每只1.8元
3、发光二极管9个(机箱指示灯)电阻若干、电线少许
4、开关两个(一个是AT电源开关,一个是台灯开关)没花钱
总共23.4元

网友:
制作过程
水泥电阻立排,按图纸连线,电阻(接发光管的限流电阻)12V 560欧,5V 220欧,3.3V 150欧
图中的三极管我用拆下的C945代用,与电源的连接头相连的连接头用从旧主板拆下的电源插座重新接线。
发光管的固定:用摆样品的广告牌(有机玻璃)锯一块1.5CM宽,长度按实际,按电源盒通风孔的间距打眼按发光管(我给PS ON加了一个灯)共是8+2(固定用)眼。
开关位置:图中的S1位置是原电源插座拆下后的方孔加一块有机玻璃,S2在S1的上方。
由于水泥电阻立排放电源和内空间不够,故将风扇放在电源盒外(海象电源风扇在电源盒上方)

网友:
老张,那个X代表什么呢?有些郁闷

网友:
带圈的x代表灯泡,就是小电珠。

网友:
在网上见有卖的

ATX电源测试仪好像35元/个

网友(2008-03-03):
我以前是用汽车灯泡作电源负载的效果也不错+5和+3.3多并几个

网友(2008-04-21):
新手请教
ohm 欧姆
灯泡:13.5V/0.26A 6.3A/0.26A 一般发光二极管都行
D1 16CTQ060 是啥规格?

网友:
抱歉没看到下面的附件
小灯泡是用汽车上的吗?
我先查查参数。真想做一个。下决心了

网友(2008-11-06):
D1 16CTQ060 是啥规格?
16A,60V.

网友:
小灯泡是用汽车上的吗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只要电流、电压符合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