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图象跳动??????在线等

楼主(2007-10-29):
我的显示器图象跳动!!!不知道怎么回事!!二次滤波电解也换了!!!管坐也换了      场块正压和负压滤波电解也换      行场震荡块也换拉!!
但是故障依旧!!!!查了好几天也没查到那个的故障!!!!偶尔的时候看到给二次供电的一个电阻的皮好想腐蚀拉!!!但不知道是多大的!!!!
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!!!!!!

网友:
什么样的跳动啊。以前修过包坏。现象是图像亮暗变。不是很明显。就像图像抖动似的。

网友:
显示器图象跳动,多数都是阳极高压打火所致,听一下有无打火的声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