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P769F3 指示灯闪烁 继电器不停吸合

楼主(2007-10-29):
联想P769F3开机一会绿灯闪烁继电器也来回吸合 显示器开机能电亮一会 接着就指示灯闪烁 继电器来回吸合了 这时开关失效
通过网上资料 我换了个高压包 (没用) 而且断行也是一样 显示器检查也没有明显短路 不只从何下手了 请大家给个明示 还有
就是 如果不接信号的话 显示器基本看不出问题 显 无信号输入
资料
显示器
联想
无信号

网友:
你看数据线红.绿.蓝三色的线是否断了,还有看尾板是否有虑焊.如果都正常你并联电源的大电容.

网友:
检查一下VGA信号线上的HV信号到MCU之间的通路有没有问题。如果都正常,考虑换MCU。

网友:
你把行断开接假负载。看看电源输出正常么。电压应该抖动查一下取样稳压电路。还有把各点电压报上来。

网友:
检查过了 电源没有问题的 电源部分大电容我也换过 尾板倒没怎么检查 毕竟接信号的时候会亮 过一下问题才出现 有点比较重要 告诉大家一下 就是 在指示灯闪的时候 开关键就不起作用了 (关不了机) 存储芯片我也换过 X射线也断开看了的 吗的 涛声依旧 大家多多指点呀

网友:
把通往视放板上面的供电断开看下,我上次也有修到一个,也是联想的,也是会响,后来,我把通往尾板的80V电吸开,不响了,再往里查,发现尾板,带散热片的那九个脚的芯片坏了

网友:
吗的 我把尾班板线拔掉试了的 结果还是一样 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