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40G的维修请教

楼主(2007-10-29):
有一块希捷40G的硬盘,能认盘,但是用效率源检测出1700多坏道,并且0%的位置也有,请教高手,最好的修复方法是什么?PC-3000能解决吗?光靠软件能解决吗?叩谢。

网友:
PC-3000
可以啊

网友:
最好做SF

网友:
同意楼上所说的。一般都采用这个办法。

网友:
请问你们用的PC-3000
都带硬件的吗?

网友:
我也有块U6的盘,0道也有问题,我有PCI PC3000,由于是初学者,不知道怎么搞,有没有详细的流程

网友:
U6的盘做SF熟手都比较难,新手就免了吧。

网友:
硬件的PC3000和纯软件的PC3000有什么区别呀?

网友:
原则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,但由于时序上的问题,纯软的容易失常。有些功能会失败。
另外带卡的基本上是英文的。

网友:
ST的硬盘最好修了。
一般滋头没问题的话。一般都可以搞定.
没SF日志的我搞不了

网友(2007-12-12):
别修了。第一个就是坏道.成功率不高。仍了吧.浪费时间。

网友:
现在的U6修复成功率很低
一般来说
MHDD ERASE
出现规律红率 规律坏道的必定要砍头
如果0道开始就出现规律缺陷
那么是主头有问题了
仍了

网友:
可以这么做,清一SMART ,G表,在做擦除,好的可能性40%,不行换CERT板,做I,在回写p表,在做擦除,有少量坏道的话用XLY加一下就OK了。

网友:
 有些 开头有坏道的。也有可能做SS 能OK的。

网友(2008-02-16):
0%     0
0%     131292
0%     1069866
2%     .......
2%     .......
22@%    ......
78%    .......
听起来好悬哦    还有救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