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RF840可以代换K2141吗?求高手帮忙哈。

楼主(2007-10-29):
请教个问题一台15的显示器开关管K2141坏了,一下找不到其他的管子,可以用IRF840代换吗?
K2141 600V+/-6A35W
IRF840 500V,8A,125W
[
]

网友:
没试过,最好不要代换,你看IRF840耐压都没K2141的高.

网友:
主要是IRF840也有用作开关管的,可以试下吗,应该不会引起其他部件损坏吧。

网友:
还是别试验了。怕把电源别的件在烧了,用7N60 10N60什么的都可以代用。

网友:
可以
可以代换,RF740也可以

网友:
代吧代吧,没问题的~

网友:
开关管处的电压有400多V , 840电压只有500V,已经处于临界状态了. 电源电压还高些就危险了 . 最好还是别换 .

网友:
可以代换,代换后用手摸着开关管,看看温度高不高,如果温度高就要改G极到3842的6脚之间的电阻阻值。

网友:
还是没敢换,到旧机上拆了个,呵呵。不过谢谢热心朋友得帮助了。

网友:
IRF840不难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