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ASUS PCI无时钟问题

楼主(2007-10-29):
此板被人修过,早期损坏是由于内存插反烧了内存供电MOS,现在换了MOS后供电正常了.
现在的问题是,PCI无时钟电压(AGP有),诊断卡跑9F,请高手们赐教.
问题

网友:
是跑9F时没时钟,还是用负载测时没时钟

网友:
你插上一块PCI网卡,再量插卡的那个槽,有没有时钟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看看USB直接连南桥的线是不是阻抗正常,
不正长我觉得可能会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有些板子设计就是槽没有PCI设备时,不提供时钟的,AGP也有这种况,你像DREAM说的一样插一片PCI网卡试试.

网友:
谢谢各位热心朋友,的确是没加负载测的PIC时钟电压.等我加个网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