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普107X43显示器,开机就滴答响,求解!

楼主(2007-10-29):
飞利普107X43显示器,开机就滴答响,响了大楷20秒就正常显示了,好像是个通病,我这出现2台。请教下大家谁碰到过的。怎么修??
通病

网友:
没人碰到过么?

网友:
看看300V对不对,还是调和方面的

网友:
是行电路出了毛病,你查行输出边上有个稳压管坏了没有 坏了换个包,仔细查一下我已经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