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主板的USB,网卡,PCI都坏了,怎么办~~~

楼主(2007-10-29):
一张精英945P-A的板,先是板载网卡找不到了,换上PCI网卡。接下来是USB接口坏了,坏了4个剩下2可以用,这2也时好时坏。就换上PCI转USB卡。后来PCI插槽坏了,郁闷~~~能找到网卡,上面有叹号,换哪个槽都一样,系统也重装了,主板驱动也装了,问题依旧。 还能修吗???
板载网卡

网友:
I/O或SB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带病工作,故障范围不断扩大,不推荐!

网友:
赶快换南桥吧,不然还会扩大故障的

网友:
IO 和SB不稳定导致的 不及时修复会把SB烧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