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故障

楼主(2007-10-29):
一块浚络845GV主板  原来状况是诊断卡通过C1后停在59上(AWARD)  后来换过为内存供电的三极管 ,没效果,后来找到一个差不多的主板的BIOS芯片换上, 居然点亮了,就是不能引导系统,连超级DOS工具箱也不能进入,然后什么也没动第二天又点不亮了,  接着又找了个对应的BIOS文件刷上,  但现在诊断卡又停在2524上  请都高手这个板子还有没有救,  别笑话我,我是新手  啥都不会!

网友:
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,焊一遍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