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5主板进水后无复位(原先可以用)"已好了"

楼主(2007-10-29):
815主板集成显卡声卡,原来进了泥水后,我把它清理干净吹干后可以正常使用,现在过了一个月再次拿来想用,却点不亮,检测卡跑00,插电后摄子短接PS-ON能通电,但短接PS-ON数秒却不能断电,复位针有3.3V电压,但点复位针后,检测卡也没有复位信号,不知如何检修,求思路!!!

网友:
将coms清空后,再试一下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上次清理后,有些地放生了锈造成轻微短路啊,

网友:
你看你板子这么脏,都不清干净,就拿来上电

网友:
已好了.后来换了不同的CPU.就可以用了,怪

网友:
没见过这么旧的板了,真不知道815板的结构如何呢

网友:
CPU座子接触不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