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芯片和显存芯片能互换互用吗?

楼主(2007-10-29):
兄弟们 ! 内存芯片和显存芯片能互换互用吗?

张兵 -8 不遵守版规, 重复发贴

网友:
为什么不能?内存一样有16位的芯片(32位的就找不到了)。只要型号一样就能用。速度不快的刷BIOS应该一样能用,不过速度会变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支持...........

网友:
换了做个实验不就知道了,也算一个经验

网友:
参数 差不多的话  应该可以把

网友(2007-12-19):
我感觉低端的那些显卡的显存好像就是普通内存颗粒.

网友:
这个没试过啊,有时间要玩玩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08-04-12):
有没有高手来确定下这个 给大家讲解讲解下这个的代换问题呢

网友:
谁又问这个老掉牙的问题啊!你搜索下论坛行不行啊!! 真是的.

网友:
搜索下以前的贴子.这是个过时的话题.
我去年就详细讲解过这个问题/.

网友:
参数 差不多的话  应该可以!!!!!!!!!!!!!!

网友:
高手啊,我也向你学习了。不过没弄过了。有时间我也弄一下。

网友:
一定要BIOS支持才行.
一般要NVIDIA 或 ATI 哪边的工程人员才到搞定这些BIOS

网友:
互换 俺也想知道 低端的显卡应该可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