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40E开机问题

楼主(2007-10-29):
R40E开机经常不亮,无报警声,仅电池和Z灯亮.无法启动的时候拿掉键盘按压图示红框部份,就可点亮,使用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.
拿掉电池一样.

请问如何检测?

网友:
加焊一下就会好了,

网友:
加焊一下就解决了

网友:
是不是哪裡斷線了?好維修嗎?

网友:
这个不是桥虚焊,以前修过这么一块,是这个故障, 分析很象是南桥虚焊,有可能是南桥焊盘掉线了。

网友:
具体原因我也没修出来/。

网友:
那就重新焊一遍看看怎么样

网友:
反正我的重新做了北桥 做了南桥  还是按下南桥就亮

网友:
那会不是是板字里面有断线的地方哦?
怀疑~~
要不就是焊接点接触不好

网友:
电源管理虚汗也是这样故障

网友:
:P

方维 -10 恶意灌水

网友:
就是典型的南桥虚焊,把桥摘下来,从值从焊.肯定是你没有焊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