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 南桥问题求助

楼主(2007-10-29):
我的一台IBM T43,出现的症状是:如果顶住本本下面的接近南桥的位置(好像是南桥的位置,在那个Touchpad下面),比较正常,但是松开后,会出现死机的症状,鼠标等都不能移动,而且正在播放的MP3,Video等都会卡在那里,但是再顶住本本下面后,又可以继续了。另外就是有时候USB会掉电,鼠标本来有光的,后来光线消失,应该是电掉了。是南桥问题么?重新加热可以不?

网友:
可以加焊一下,这个问题为南桥空焊了

网友:
加焊一下。  要是在不行就换

网友:
通病,补焊BGA。一般问题都能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恩  南桥虚焊  加焊旧可以解决的

网友:
可以重焊BGA风险很大吧,怕怕啊

网友:
什么都怕。。。。干啥维修呀。。。。

网友:
那就重新焊一遍看看怎么样

网友:
加焊也不是要你做重BGA

网友:
还是那句老话,先找个废板练习下,然后正式做,如果没信心可以找论坛里相关的帖子参考下,有详细的步骤

网友(2008-03-21):
感觉应该是南桥虚焊的问题

网友:
就是南桥问题,》》》》顶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通病啊 有的时候用用 键盘鼠标就不好使了  压着掌拖就好了  都是南桥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加焊南乔基本都可以解决!!!

网友:
这可是T43 的通病了,应该是设计上有点问题呵呵

网友:
l加焊试下,不行就换个南桥呗.......

网友:
我估计不是南桥虚汗。显卡虚汗的可能性大些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肯定是南桥啊 显卡和USB 有什么关系啊

网友:
南桥

南桥问题,我本人的T43就是如此!!!!!!

网友:
T43这个扳子的南桥实在是太垃圾了,,,,真受不了他们这样做,,,

网友:
楼上的,如果都是用十年才坏,你喝西北风去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