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简单换南桥的方法

楼主(2007-10-29):
本人这几天没有事,去弄了一个支架,只针对845主板,的,把支架固定在主板上,先把坏南桥取下后,用带满锡的烙铁把主板上的焊点补齐,要确定焊点高度一样,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好南桥(旧板上拆的)焊点做好后,在主板上均匀地涂上助焊剂后,把南桥放好后,确定位置好后,再用热风枪对着吹,风力不要太大,以免把南桥芯片吹走,一定温度后,把南桥轻轻的动一动,保证南桥能回位后,等主板冷却后,你有想不到的效果哈,此过程中要保证主板没有变型,不过成功率不是很高哈,我用这种方法弄好了,一些主板哈,这是最省钱的方法

网友:
有见地!!我也要试试!!

网友:
我认为这样修桥是相当累人的,保证焊点一样高是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,因为点太多了。

网友:
有空也学习学习,不过我想风险肯定很大吧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如何让pcb上的焊点一样高。。很难。要不楼主透露点技巧。。

网友:
以前曾经这样试过,但成功率为几乎为零,放弃了,呵呵!

网友:
实际操作一定会很难,而且成功率一定会很低。

网友:
这样也能换好南桥,不太可能吧

网友:
省了锡球的钱,花了更多的时间。
我个人认为没必要。

楼主的要点就是,主板,南桥都要做焊点(相当于两都都要上锡球)所以,只要高度不要相差太大,想来也是可行的。

网友:
这样行不行呀,我有锡珠可就是做不好,我一个一个的上桥,最后用风枪,可是一吹就跑到一起了,风是很小的,不知是否更好的方法,期待中...

网友:
不要拿着桥开玩笑,理论可行的事在实践中并不可行

网友:
“用带满锡的烙铁把主板上的焊点补齐,要确定焊点高度一样”这个难度大

网友:
我等动手能力太差,估计永远也做不到

网友:
需要换桥的板 我是直接低价收购 拆完主要零件 再卖给收破烂的 还换什么鸟桥

网友:
我看见别人试过,看似简单做起来难,不过他做的还可以的

网友:
办法可行,操作难度大(要不然不会成功率不高)还是应该用成功率高的方法

网友:
难度大哟

网友:
那跟一般做南桥的方法有什么分别..我也觉得没什么.除非你不做珠.直接焊上去.这个方法也行的.

网友:
焊点一样高的难度太大了,恐怕焊接高手也难做到,其实楼主的意思是让焊点稍均匀一点而已,也不要这为此纠缠了,目的是怎样换好芯片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