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解决"液晶显示器被磁化"

楼主(2007-10-29):
液晶显示器被磁化

   现象是:显示黑色时成深红色,影片中人脸上有水迹样斑。

  现在开机时背景光变白色(正常为黑色,磁化时为深红色),出现windows欢迎界面时为绿色,且成布纹状,进入windows时布纹状更严重,画面不清。

  哪位专家可告诉我原因。

[谢谢大家关注.已排除显卡问题,接其他显示器正常。有时过几天不开电脑,突然一开又是正常的,主要是第一张图片,显示器一开启背景为黑色则正常,若为灰白色则接下来显示就不正常。

问题已解决,谢谢诸位的帮助.我把显示器拆开后重新拔插了一下屏线,问题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没见过液晶可以磁化
等高手来帮你~~~

网友:
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比较大
显示器被磁化?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,我也认为是灯光可能性大。看纯白色是否发黄,整体的亮度昏暗,拿就可能是灯管,
我碰见过杂牌的翻新的液晶出了类似的问题,我把屏的排线拔了重新查了就好了

网友:
液晶不会被磁化,液晶的工作原理和CRT不一样。

网友:
屏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.不是什么磁化.是不是图像成水粉状啊?

网友:
看着好像是显卡驱动没有装好似的

网友:
液晶没听过什么磁化啊.驱动板换个试试

网友:
没有见到过液晶被磁化的,看你的图片有些地方没有拍清楚,感觉有点怀疑是不是液晶显示器哟

网友:
碰上过一次和楼主所说相同的故障,结果故障是由于音箱(低音炮内有功放)太靠近显示器引起的,分开就好.说明一下液晶屏是不可能被磁化的,应该是功放内的变压器交变漏磁干扰液晶显示屏内电路所引起,也可能说该液晶显示器性能有点.........

网友:
液晶不会被磁化的,成像原理与CRT大不一样!楼主应该检查下屏线有没有插好

网友:
是屏线的问题了,一般TTL的屏才会出现这些问题,插拨一下吧

网友:
显卡驱动么装好吧

网友:
本人怀疑MCU有关系。要不就时屏的问题

网友:
嘿嘿  液晶显示器还能被磁化??????

网友:
应当是驱动板的故障

网友:
是不是屏出了问题了呢,?考虑一下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是不会被磁化的 不可能 的饿
是灯管 或有干扰 有的时候不是他附近的 是和他的电网里的其他设备有干扰
我修过个液晶显示器和他隔楼的厨房里的接受器有干扰的

网友:
不是灯管,更不是磁化,肯定是屏的问题,可以叫做花屏,维修有难度,毕竟屏的配件少经验少

网友:
还有一种可能是屏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