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2005编程器怎么样啊.

楼主(2007-10-29):
TOP2005通用编程器

主要用途是刷主板bios不知道够不够用.请指点~!

网友:
应该够用了
不过我不是很清楚
我用的是西尔特280U

网友:
学修板刚入门手头比较紧.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编程器

网友:
我用的就是TOP2005,单修板用还可以,如果还考虑修液晶就最好买西尔特580u以上的

网友:
还有个周立功80B编程器 和TOP2005比较哪个好啊有用的么 介绍一下

网友:
周立功的没用过,TOP2005现价400块,刷主板足够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.已经发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质量很糟糕,我才买了一个,用了几次就坏了,这几天发回去修了

网友:
晕拉  你一说我还真晕了 到底什么的好啊

网友:
我用的TOP2004就可以,实用,注意只要不是买到盗版的就行了

网友:
基地有没有2005卖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编程器一口也很难说买哪个好,用处不一样的

我想入手一个西尔特580U的,因为除了主板外我还想用到液晶显示器上,肯定不会全部芯片都支持

网友:
我还真晕了 到底什么的好啊

网友(2007-11-30):
我现在手里用的就是这个  还很好用的

网友:
这个是我看初时买的    价格也不贵  修主板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