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块精英754的板跑D3,内存电压..都正常.

楼主(2007-10-29):
一看就知道是内存不过,可最后没有修得,不知道什么问题.大家知道的都来谈谈吧
内存不过

网友:
看CPU座有无空焊......

网友:
CPU座或是BIOS,在不行可能此桥了!

网友:
可以用手 按桥试试啊 很多754只有一个桥的 大多是桥虚焊啊

网友:
用打阻卡量下内存的数据线。看看阻值。。754的好像是cpu直接控制内存的。。如果阻值有问题就考虑cpu座了

网友:
有时侯不过内存是BIOS的问题,刷下看看

网友:
哈哈,楼主别忘记了754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的哈,

网友:
加焊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