迈拓硬盘报警

楼主(2007-10-29):
接在电脑上 不认硬盘 还 迪迪迪的报警 我想是电路问题 吧  我是新手 大家给点建意 我去实习

网友:
一般为硬盘堵转。基本上不用修了。

网友:
张先生认为报废,估计就差不多了.
不过你要是想实习下,可以使用MHDD软件看能不能把硬盘清零处理,如果能,再分区装系统试

网友:
哦 谢谢二位 那我试试

网友:
这种声音是6Y盘的专利,他丢失固件就会这样了,你如果有PCI就可以自己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