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驱关不掉,(东芝Satellite M203 )

楼主(2007-10-29):
在BIOS设置里,软驱关好了--设置光驱启动--重起---依然要按F1,但是从光驱启动却保存了,电池有电.
电池

网友:
可能刷下bios 就好了吧

网友:
LZ没说重启后关的软驱有没有保存。而且并不是只有打开了软驱检测才会出现F1的提示,只要在自检过程中发现问题就会出现这个提示,比如CMOS设置出错,KB出错等,仔细看提示

网友:
这不一定是软驱的事,有时间要是打开检测的话,也会有这样的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