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~优派E70电源灯随RELAY闪~

楼主(2007-10-30):
优派E70一上电,开电,就听到RELAY在嗒嗒响,接然电源灯就随著RELAY动作一闪一灭
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呀~
我有拆下来看~
响的那个RELAY是靠近AC电源的那个~
请大大我要如何把它救回来呀?

网友:
补充一下~
如果是CRT里的cpu挂了~
那是不是需要有程式烧进去CPU里呢?
还是指要换一个cpu好了呢??
谢谢~

网友:
先查MCU供电是否正常,估计是电源的问题。

网友:
发份图纸给你参考一下!

网友:
谢谢~楼上大大的分享~
我先查查看电源是否正常work~
谢谢~指导~

网友:
我晕,还是给个你的检修过程给大家吧.这属于微处理器保护电路在动作,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就有点多了.供电不正常.负载有短路的.微处理电路本身有问题等等.不过负载短路的占多数.

网友:
一般是电源有短路,查行管及DC主电源整流二极管,还有二次升压开关管~